protel99se多层板里网路为地的焊盘会在电源层会没有隔离吗?

楼主(2007-11-22):
网路为GND的焊盘经过电源层时有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没有自动隔离情况(这样会导致电源和地短路吧),图如附件Image00000.pdf,而我把焊盘内孔孔径加大一点就可以了,见图Image00001.pdf,请问这样可以不,另外自己加隔离线可以不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楼主:
不好意思 上图是改后的 没有改过孔前如下

上图是加大过孔孔径后就隔离了 没有隔离情况如下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多数都自动隔离了的呀)

楼主:
左边两个焊盘就没有隔离 我把过孔内径加大一点就如隔离了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不是没有隔离,是焊盘将它遮挡住了。

网友B:
过孔和隔离线这么近可以?

焊盘不就盖住隔离线了?
不就露铜了?
不过工厂那边会把线移一移的

楼主:
是啊 焊盘将他遮住了 焊盘就和电源层接触就短路了

如何改进呢  要自己再在外面加一层自动隔离线吗

网友C:
做PAD STACK,改内层焊盘的大小。

网友D:
有可能是没有显示出来!

你用page键放大缩小的弄几下在看看!

楼主:
回8楼,做PAD STACK就是使用PAD属性的PAD STACK吗?

使用pad的PAD STACK把内层焊盘的直径改小后如下图所示 能够看到在电源层有隔离  由于顶层和地层焊盘大小比内层焊盘大 比内层焊盘大这部分焊盘在地层显示红色 这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