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了45度拐角

楼主(2007-11-23):
90度圆角也很不错的哦,特别是,不会遇到45度走线的尴尬。
这张是我第一次尝试90度圆角,板子实际做下来也没有问题。

(p.s. 图中隐藏了铺地)

网友A:
不实用

高密度时要推挤就惨了
个别线可以圆弧

网友B:
楼上的同学说的不错,就推齐有点麻烦,从信号角度来说,

网友C:
嗯,园角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D:
个性不错,呵呵

  挺好看的,不过不知道实用没.

网友E:
好像一团彩色毛线啊……

网友F:
不推荐这样画板子。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难点,

只要这样画过板子的人,都会知道,很累,如果线路的工作频率不高,根本上就没这个必要,工作频率高了,这样画出来的板子也是不行的。

楼主:
没有觉得啊

这块板子上走的多是模拟信号,频率几十兆吧,基本上每条信号都有地线包络。布线的关键在于布局,如果布局布得好,这样走反而比四十五度要整齐,要轻松。当初没有一次成功,有两条信号线CROSSTALK,但修改后这块板子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G:
好整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