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熟练者请进!!

楼主(2007-11-24):
网络表如下:
请问为什么前面连个生成后没有加后缀,而DISPSTB+,DISPSTB-有后缀??
(
DISPCLK+
J1-3
U24-6
)
(
DISPCLK-
J1-4
U24-7
)
(
DISPDAT+
J1-1
U24-2
)
(
DISPDAT-
J1-2
U24-1
)
(
DISPSTB+_0
J1-5
U24-10
)
(
DISPSTB-_0
J1-6
U24-9
)

而从PCB导出的网络表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致使网络表比较通不过!
愿知者告之!

网友A:
封装库没弄好。查库元件应该能找到你要的结果。

U24-X 在上面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元件来的,画库的时候是分开来画的,这样,极有可能是你库的有关编号不一至。

网友B:
后缀表示的是你的网络所在的页吧

在生产网络表的时候把那个与页相干的勾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