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1117稳压芯片的进来帮一下

楼主(2007-11-25):
我要用AMS1117控制把单片机mega128l的电压稳定在3.3V,该稳压芯片AMS1117是SOT-223封装,有四个管脚,其中一边三个管脚分别接的是输入IN,输出OUT,和地GND,另一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管脚,说明中是管脚4,请问这个管脚该怎么接呢?

网友A:
4也是输出,和2一样

网友B:
4跟2脚内部连一块了,你用表测测试试

网友C:
~~~~~~~~~~~~~~~~~

是边接在一起的。

网友D:
SOT-223

SOT-223

          OUT

      GND OUT  IN

网友D:
AMS1117

AMS1117  www.alldatascheet.com 下载个PDF就可以了???

网友E:
2,3,5都OK~~~

网友F: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也是输出,

网友H:
散热

用来散热的,
和中间脚连在一起

网友I:
手册上写明了

手册上写明了,是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