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恩师关于PCB加载网络标号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我在PCB加载网络标号后,许多元器件都堆积在一块而且加载特别慢,当加载后挪动每个器件时,很难移动反应特别慢!希望各位老师能给学生解答。谢谢~!

网友A:
电脑问题

电脑问题

网友B:
全选,随便点击元件排列控件里的一个对齐方式

一下子把它们分散开。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online DRC先关掉。

网友B:
以前我用奔腾150MHz,64M内存的586笔记本,画1000多个元件

的板子都很流畅……软件就是protel了。

网友C:
以前我用25MHz的i386,2M内存,画过600多个元件的板子。

PROTEL DOS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