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用的焊盘上加白油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有个IC其有几个脚不用,想PCB板厂在不用的那几个焊盘上加白油,大家在PCB图中是怎么做的呀? PROTEL99SE

网友A:
没试过

没试过,为什么不用就要加白油呢?

网友B:
不用的,你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可以设置,PADS

放那层,

楼主:
哦 谢谢taoyubai

PADS放在那一层呀?top solder还是top paste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