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个话题:多层板,如何计算某一信号线的阻抗.

楼主(2007-11-26):
要精确的哦.
我刚好有个板对信号要求很高,要求这个.
我记得以前看过,有软件可以仿真的?

对这个阻抗有影响的好像包括;层叠结构,铜箔厚度,表层线/内层线,过孔等等的.
大家来给我支些意见.急着搞定这个项目.

网友A:
很好算

找厂家要个叠层,如果你了解PCB生产工艺,也可以自己设计个叠层

然后确定需要控制阻抗的信号走哪层,微带线啊还是带状线,弄清楚线和参考层的距离,找个软件 比如si8000 cits250,把线宽 介电常数 铜箔厚度 到参考层的距离等参数填上就能计算出来了。计算阻抗时候过孔一般不会去考虑,厂家不可能根据你的要求来plate过孔!如果真能做到仿真这一步,再考虑过孔的模型还差不多

楼主:
恩,过孔可以不考虑。我找找软件,已经忘记名字了。

谢谢提醒。

网友B:
powerpcb

如果使用Powerpcb,设置一下堆叠方式、层厚、铜厚、介电常数,然后点击某段线后,就可以在状态栏显示出阻抗了

楼主:
谢谢楼上。刚找到一个资料《阻抗计算说明》很好,上传给

花了些时间,终于基本阻抗匹配搞好,还要看工厂,做个板回来看看先。

网友C:
为什么要在板里画阻抗线?

以前看过很多板子都有阻抗线!工厂这边还要在工艺边加阻抗条,只知道测板的阻抗。
板里的阻抗线和工艺边阻抗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SI8000、TXLine2001之类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