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Protel DXP仿真吗?

楼主(2007-12-03):
交流交流
有几块板子都测试过了 仿真却仿不出来

网友A:
ad6用过,就是si功能。

可以看上冲下冲,crosstack,那些。
你用也要看看,仿真什么。

楼主:
就仿真一个PWM电路

感觉元件一多,反馈在多点,它就不知道怎么输出了

里面可以像ORCAD一样建模吗

楼主:
用得不熟

网友A:
我说的是在PCB板上面仿真。

原理图仿真,ad6的没用过哦。倒是ewb,capture的用过。
你要的是什么都仿真?

网友B(2008-01-17):
Protel DXP仿真下载地址在哪里?

我急需要Protel DXP下载地址,有好多的Protel DXP仿真软件要序列好,要不就是安装不了,希望大家帮我找一下子,我在这里现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DXP 2004?

我觉得2004不好用,尤其是画多引脚的原理图时,反应太慢,ad6就不错了,

网友D:
DXP仿真

DXP仿真功能很好用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说着仿真一下就说到信号完整性分析去了,仿真模型在它的库里面很多都是有的,一般不用下,设置参数还有点困难,其它的也就没有什么了----如果你不是打算自己建立模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