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2004如何在一个工程中设计多个pcb文件? 求助王紫豪版主

楼主(2007-12-10):
    实际上我是要做一个数字电压表头,分两块电路板,大小一样的。一块放AD芯片和mage8515,另一块放16个数码管显示两路电压和电流,用铜柱把它俩前后装起来,用一排插针来连接。
    我建了一个PCB工程,然后在这个工程下编辑了两个原理图文件“表头_AD转换电路.SchDoc、表头_显示电路.SchDoc”和两个pcb文件“表头_AD转换PCB.PcbDoc、表头_显示PCB.PcbDoc”,分别执行“Design->Netlist For Document->Protel”生成两个网络表“表头_AD转换电路.NET ,表头_显示电路.NET”,这样生成的网络应该是对文件的吧。在打开原理图文件的情况下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还可以,两个.PcbDoc中的元件分别对应两个电路图。因为想重新设计显示电路,又建了一个原理图文件“表头_显示电路2.SchDoc”和pcb文件“PCB1.PcbDoc”,这回像原来那么干就不行了,添加进pcb图里去的器件什么都是原来“表头_AD转换PCB.PcbDoc”里的东西。 再回到“表头_显示电路.SchDoc”里去做也是这样。
    为了生成第三个原理图的pcb我只有把前面两个原理图文件从工程里边删除了,这才能生成这第三个原理图里对应的元件。   前面那两步我都搞好了,到这下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帮忙啊

网友A:
把二个SCH文件生成网表到项目组中就行了。SCH文件不用打开

也一样的更新,关圈是你的网表是生成在项目下。

通常,这种情况是要画层次原理图的。要不,各图之间找不到连接。

楼主:
把二个SCH文件生成网表到项目组中?怎么做?是不是...

是不是 Design->Netlist For Document->Protel  啊?
我那样做的,现在生成的两个网络表是这样(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搭理了啊,曲线_pcb 你给我讲清楚点好吗

谢谢了

网友B:
点名批评了,晕!

非常抱歉,我不会用dxp2004,只会99se。

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把 新改的SCH和PCB放里面去。多说一句,我都是这样管理的:

版本管理:如果改进一个产品,可以在工程上加上版本标识如 REV.0 REV.A,然后把老版本原封不动的做个备份,新版本不包含老版本的信息。

网友A:
不是这个,是。。。。。

引用 楼主: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把二个SCH文件生成网表到项目组中?怎么做?是不是...

是不是 Design->Netlist For Document->Protel  啊?
我那样做的,现在生成的两个网络表是这样(如图)

是NETLIST FOR PROJECT->PROTEL

网友B:
画个层次图即可!

楼主:
谢谢曲线_pcb和王紫豪

实在不行我就把它们搞成两个工程去
一会再照7楼的试试,不管成不成功先谢谢咯
--其实这样好像是该画层次原理图,我好像太懒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