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做板的怪事,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12-11):
  最近我一个同事抄了块开关电源的板,线路跟样板走的一样的,就是地线的走的不一样(单面板,底面全铺地),可一接电源马上就产生很大的电流烧毁保险丝,但样板就不会(同样的负载).因为元件参数一样,我怀疑是地线做的不好,从而产生自激震荡(样板是整块地铺铜,同事没铺).我们老大却说跟地线没关系.我实在不明白了,所以请教各位高手认为是这样吗?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是抄个板就OK的,何况你的板都不是照抄的

楼主:
是啊!

我们就是想借用他的这个部分电路,做到别的产品上做电源用.
走线都是一样的,就是地不一样

网友B:
你的怀疑一点根据也没有

网友C:
如果元件参数一样,哪就是抄错了线路啦。走线的影响不会

楼主:
没连错线

我们都对过了,除了地线样板是铺地,我那同事做的是直接连线,线还不粗,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他是新来的,抄嘛肯定人家怎么走他也怎么走了.

网友D:
---

这怎么抄,难道变压器你从有家板子上拿下来吗,还是自己算...光PCB应该没这么大的问题...最多干扰大...纹波大..
总之没有经验的人,开关电源是比较难抄的,不像普通数字电路板...

楼主:
变压器

变压器我们还没去打样,就是用样机的变压器。样机是1A的保险丝,样机用着没事,一装上我们的板工作指示灯先亮一下,然后慢慢就熄灭了,一检查保险丝烧了。绝对不是保险丝小,因为样机就是1A的保险丝。

网友E:
开头电源要严格地一点接地!请查各地线回路有无交叉。

样板虽然整块地铺铜却反而好可能是铺铜后的地回路还是正常的。

开关电源中还有个难点是变压器,但楼主都说了是拆样机的,所以不可能是这个,另外一些和振荡频率有关的RC和反馈回路等也要查查看。在只接很小的负载时输出和纹波等正不正常?

网友F:
参数完全一致吗?我认为地线虽然有影响,但是不会那么大

网友G:
参数也许不一致吧??

开关电源现在好象主要是看芯片参数,,有的电流检测脚要求接地电阻不能超过什么值,而且走线要求也很严格,,应该仔细的看看芯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