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算捣乱了吧!

楼主(2007-12-11):
问问关于添加过孔后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我在铺通前添加过孔,把过孔改为GND后出现飞线?但是如果net是not net
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咯!我是布完线在打过孔的,难道不对?

网友A:
因为没连线啊。 飞线就飞线啊,重新铺一下不就没有了?

网友B:
出现网络线是因为你没有对这个过孔的网络线进行布线

出现你的情况是肯定的。

原则上不能用铺铜代替布线的方法来完成电路的设计,因为哪样易出现一些铺铜瓶颈状态,哪样会导至电位差,不能完全实现设 计者铺铜想要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