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中批量修改总线网表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有两种总线SDR_D[0..15]和D[0..7]

我想把其中D[0..7]的网表批量修改成FLASH_D[0..7],该怎么做?

哪位高手能给个提示,是不是要用个表达式样的东西描述?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这样用过。标号很多?我一般是删除了再放置

楼主:
搞定,多谢! 顺便再问一下怎么删除前缀‘flash_’

网友B:
使用全局编辑功能

网友C:
删除前缀也很简单

同样输入公式 copy(!,7,2)
说明:
在Smart Edit的公式编辑中,!表示表达式本身,copy命令一般用来裁切表达式,格式为
copy(字符表达式,从第几个开始切,切几个),这个功能很常用,用来批量修改网络标号,特别是总线网络标号很方便,但只对当前打开文档有用。要对项目中所有网络标号操作,可以用ctrl+h,“替换”功能,和word一样哦。只是有时会误操作的,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