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载入PCB文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当我把画好的原理图载入到PCB文件里的时候 ,有一个芯片的引脚没有连线。只有芯片。我又看了看我的电路原理图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呀! 请问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那个芯片的引脚上有没有网络标号

如果你网络标号位置没放好的话可能转载过去的pcb文档里面没有网络连线,可以在原理图里编译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网络悬空

网友B:
找到原因了不?别怪我说话直接哦。呵呵

网友C:
会不会是原理图库中那个脚画反了?

或是原理图中光连这个脚的线用错了画线的工具?

网友D:
你应用的是软件自带的库元件。注意修改库元件脚标号。。

打开库中相应的元件,查看下,原理图及PCB库中脚号是否相应。

楼主:
谢谢好心人

目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E:
在原理图中分为几个part

所以在导入PCB之后,VCC 和 GND 的引脚就没有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