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伤脑子,哪也**的人也太没水平了。。。

楼主(2007-12-19):
只知道铺铜时,不能有孤立的铺铜,但说不出为什么?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LS可以研究一下铺铜的作用是什么,就知道为什么不能有死铜

楼主:
死铜会产生干扰?

网友B:
出现串扰的搭桥作用。试想下,二条之间本来隔得较度,由

这二条线间有块死铜,等效于把这二条的间距拉近了。

网友C:
时钟20M以内的电路影响不大

楼主:
感觉好象还会有涡流效应,对周围的电磁场产生影响,对吗

感觉好象还会有涡流效应,对周围的电磁场产生影响,对吗?

楼主: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B:
跟你这样说吧,铺铜在很多时候,不单没有好处,还有坏处

主要看电路具体情况,能不要铺铜的尽量不铺铜!!!

网友B: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电脑的主板,看下吧。。。。

工作频率不低的线路也不少哦,但基本没看到一般人强调的铺铜。
为什么???问下自己,想一想。

网友D:
PCB板中存在孤立的铺铜有什么坏处?

什么叫死铜,

网友E:
死铜

没有网络的铜皮就是死铜。最好是不要。

网友F:
被**时会让对方大伤脑筋……

楼主:
请大虾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G:
天线作用

网友B:


网友H:
可能是太有水平了

没有见过还辅死铜的,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去考虑这个死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