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绘图

楼主(2007-12-20):
请问,画pcb图时,先手动布线,然后自动布线,而自动布线不影响手动的,请问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要锁定已布线的线路,再行自动,就不会影响了。

具体锁定方法,看你使用的软件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A:
不过,本人多年的工作经验,不建议进行自动布线来做工程.

手动设计才会做到不同的线路布线更合于设计对电气的要求。

不是说自动布线就不行,问题是多半用自动布线来完成设计的,一般按所用元件进行软件的早期定制或设定。

网友B:
是啊

把关键地方手动布完,然后整体锁定所有线条,再自动布线

网友C:
建议手动布线,不然全机器人操作我们的工作还会有意义吗

网友D:
手动布吧,不要太懒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4楼的朋友,不知如何锁定线条,在protel中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E:
实际基本都是手动布线的

网友B:
锁定线条

双击顶层或底层的任一布线,选LOCKED 然后选GLOBAL全局更改就好,然后自动布线中选LOCK ALL PRE—ROUT 自动布线完了后,再按前一条设置解除所有LOCK,这样就不会妨碍你修改布线。

网友B:
多看看教材

其实PROTEL高级应用这本书上多该软件各个参数的设置和作用都讲的很详细的,平时有时间多看看的话还是有帮助的,各位都是高手了,就当消遣时间吧!

楼主:
多谢

多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