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7-12-20):
我对PCB设计很敢兴趣,很想在这边发展,但我们公司是小公司,没有这方面的大虾,每次总是我一个独自在黑暗中摸索!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大虾:
    1:要成为PCB设计的行家,在理论知识方面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知识?
       有什么好多专业书籍推荐?
    2:在实践方面如何提高?

网友A:
理论只是皮毛,实践才真功夫。你从设计到。。。进来看会

这样来一遍会有让你质的飞跃。

只要着手做过安装元件及调试完设计,并跟踪到真正生产的完工。你想不成为高手都难,这里涉及,有几点:
1,单纯的电子原理电路的设计。主要靠电子理论支持,也不用怕,你仅针对你当前要用上的电路认真看下书,并自主的分析并从理论层面确认自己是否明白并从这个明白中,学到了什么。

2,PCB布线,切记,真要成为高手,就不要怕麻烦!!!
   我还是哪句话,手工布线,慢慢来,一次不满意,重来第二次,直到自己觉得这个PCB布线完成后,没有有必要做修改布线的地方,就基本完成了你的初次设计了。

3,拿到PCB后,自己试装配元件,最好能自己从第一个元件到最后一个元件装配完成,当中最好不要让别人代你做,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样有点掉身份了,其实不然,只有你自己装配过,才知道你的布局及元件封装是否合乎生产的方便及易用性。

4,调试,这是设计中最累人的工序,也最无味的工序,但你必须要面对,把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及困难,尽量的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哪怕弄上一二天,也不重要,你虽然花去了一二天的时间,但这个时间会给你数倍的回报。在不得已的情况,再行找别人指点或帮忙。

5,如果你能做到上面的几点,你不出一年,就能成为个中的高手了。当然这个高手是不万能的高手,这世上本也没有这样的人,只是每个人的定位不同,所以才能在某些职业上体现出比别人在技能上要强些而已。

最后,祝好运。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了!其他高手还有何建议?

网友B:
手工布线都失败N次了.

网友C:
我也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还得靠自己,再高的人教你也得自己动手动脚

网友B:
arm18布线也要动脚???

网友D:
哈哈,曲线pcb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