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地层如此分割,如何?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28):
我想不让1 和 2之间的电路产生相互的影响

网友A:
在禁止布线层画个圈。再行铺铜。

网友B:
两层都有地?

你这不是两层都有地吗?

网友C:
算分割吗

感觉还是没分割开来呀!个人感觉这种效果不好,压差更大

楼主:
如何

还要高手指点啊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每一个小地层的局部相当于地稳定的,GND1和GND2之间压差肯定是有的,如果压差的影响可以不考虑呢?
我的主要目的是不让GND1部分产生的干扰影响到GND2部分。

网友D:
加几个0欧姆电阻?

网友E:
直接在地层切开

看你的意思是想划分地层,那就直接在地层切开,没必要2 3层这样搞,这样实际上还是没有分开,还浪费空间,分开后找个合适的地方 单点接地就好了

楼主:
为什么?

看你的意思是想划分地层,那就直接在地层切开,没必要2 3层这样搞,这样实际上还是没有分开,还浪费空间,分开后找个合适的地方 单点接地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分开等于没有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