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大家鼓舞,我也秀一秀新近完成的DM642板子:)

楼主(2007-12-28):
首先声明一下,我是半路出家,在Layout方面没有多深的功力,只是随着课题的延伸从单片机一步步走到C5000-DSP,再到DM642图像处理方面罢了,不足之处请DX多多指教!
板子尺寸:130*85mm
主要组成:DM642、SAA7113、SAA7115、CPLD、UART以及Net和IDE接口等
目前正在调试。

网友A:
两个字,很强

有机会向楼主请教一下PADS,呵呵

网友B:
alice84你应该多学习学习人家~~~

你那个自动布线出来肯定没人家这个的好看~~~~

网友C:
不好评论

倒是挺好看的,不过电路板好看没用,最主要是实用

网友D:
的确很好看!

第一次看到线都绕圈走,不知道高频信号有影响没?

网友E:
楼上的,那是铺铜的边线。

楼主:
分层显现如下:

TOP

楼主:
GND

因为系统供电比较简单,地层未作分割。

楼主:
VCC

GBA扇出遇到困难,只好在电源层上走了几根线,不过没有跨区走线,电源层的完整性还是比较好的,呵呵。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个四层板啊,我说呢,怎么没有见到铺铜.哈哈,强,顶一个

楼主:
Layout

虽未作等长走线,但系统的信号完整性还是不错的,快慢速外设间加入了总线驱动/开关,25MHz以上的时钟线皆由GND包裹在其中,可有效提供系统的稳定性。从目前调试的情况来看,SDRAM可稳定运行于133MHz,应该说该PCB还是“中用”的:)

网友G:
不错,LZ在placement上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A:
BGA封装用4层板两层走线那布出来,强

从中可知,这只DSP的管脚编排十分合理

让我想起了 菲利普 ,晕哉~~~~

网友H:
好漂亮的板子啊.

顶楼主一个...

网友I:
真不错,大家以后常贴贴板子!!

网友J:
不错

呵呵,这板子有水准,看得出来楼主在PCB LAYOUT方面至少也有五年经验。

网友K:
强!

LZ在布局上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吧

网友L:
除了漂亮,剩下的还是漂亮!!

干得真漂亮!

上测试图看看??

网友M:
和16L观点一样

三个字:太强了

网友N:
只有具有相当艺术素养的人才能布出如此漂亮整齐的板子

PCB布局布线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
如果板子做出来,不要忘掉也贴上来让我们好好看看。

网友O:
5个字:实在太强了

网友P:
qiang qinag qiang qinag qingan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

多谢大家关注,各位同仁对我的褒奖是鞭策我不断进步的源动力!
实际上每次我拿到加工好的板子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相比紫毫版主等DX的功力也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几天忙着赶另一个项目,等段时间我再把测试的具体情况向各位作详细的报告,呵呵。

网友Q:
非常的漂亮哦

顶顶楼主. 这么密集且有规律的布线

网友R:
半路出家,取得真经了兄弟

网友S:
有阵子没见本版贴这样的实例了,加油

呵呵。。。

网友T:
看一下啦!

板主你也太强了撒!

学习中

网友U:
厉害啊

厉害啊楼主,小弟孤陋寡闻,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画的,何为Layout?请尽量详细介绍一下,不胜感激,它与Protel有什么不同啊,谢

网友U:
请教

请问一下,何为Layout,以前没接触过,他与Protel有何不同,都有什么优点,谢谢了

网友V:
真好看!

真好看!

网友W:
你用的是什么网络芯片啊?好多钱啊?

看着好整洁,漂亮

网友X:
器件不是很密

但是线太密了。

不是说要注意3W么?消除线间串扰。
不是太喜欢90度转角的线
就跟人走路似的,不喜欢老拐得太急

网友Y:
LZ太有才了

网友Z(2013-08-26):
已经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