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画圆形板框程序无响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1-04):
最近画板的时候用到圆形板框.在自动布线的时候发现只要用圆形板框(不管半径大小),protel99se自动布线都会无响应.状态如下.

尝试过很多次后,发现只要在圆形板框的外围再画个方形板框就可以自动布线了.如下.

我的protel已安装sp6,这个应该是一个99se的bug.

网友A:
所有涉及机械的都在机械图层画的。禁止图层本就用来定义

不该这样画板的边线。

楼主:
2楼可以用你的方法做下实验.

只要在圆形keepout里边就会无响应,而protel又没有说不可以用圆形的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