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 99se中,我把原理图修改后想update PCB,

楼主(2008-01-05):
或者在PCB文件中Load nets,都会出现以下警告,重新装了protel 99se几次后还是不行.

网友A:
在PCB下重新加载网表。当然原理图首先要再次生成网表

如果这样还不行,哪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系统指的是PT软件及电脑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啦?我把整个文件拷到另外

一台电脑上去试,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B:
re

hoho
重装99se

网友C:
试试重新下一个版本重装,99se最新好像是sp6。

网友D:
有办法的

随便点几下工具栏里的按钮,有时候就会好的 ,我 碰到过几次。

网友E(2008-02-14):
感觉99的这个功能做得还不是很好,新版本AD6有提示哪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