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protel99se的pcb中元件一直呈绿颜色?

楼主(2007-09-26):
装载网络表后有些元件呈绿色,可能是因为元件迭在一起违反了设计规则,但我把这些元件挪开后为什么还是绿色的,这样最后会有问题吗?而且给布局也带来一些不便,有办法解决吗?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最好DRC一下,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B:
这是你元件本身某些脚与脚距离超出了你所设定的安全距离

网友C:
3楼所说的是其中之一

其二是在规则设置中有元件高度设置
其三是元件间有安全距离规则设置
你所说的可能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况把这个器件的安全距离设小一些就可以了,对于第二种情况,把这个规则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