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我画的板是不是很菜!

楼主(2007-09-26):
我是新手,这是我画的板,请各位大虾帮忙批阅一下,顺便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过孔的焊环太小,容易钻破,地线太细(靠铺铜连接是不可

一些细线和过孔太靠板边,容易切断或钻偏到板外边。
375焊盘左边底层有根很粗的斜线!
很多顶层的线要细调一下。

对括号内的说明:
1、会造成大电流靠一个很细的铺铜连接点连接,DRC是查不出的,肉眼也很难查;
2、地线的走向不好控制,容易造成大的环路等潜在危险。

楼主:
TO 楼上

这块板的大小都是规定死了的,卡座太多,板小线多,为了这块板,我花费了好大功夫,我最后走地线的时候,空间已经不多了,好不容易才走通的,更别说加粗了,是不是可以先把地线走好再走其他的线?我用的线间距是0.18mm,过孔确实没注意,下次一定改,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TO 楼上

这是读卡器,可以读(SD,MS,TF,XD,CF卡)

网友B:
布局还应该改进一下

感觉布局不太好,还应该改进一下。

网友C:
我也觉得改下布局

如果接口没有规定位置的话,能不能换下布局,你的那些线也太长了,白占那么多地方,能短就不要长

网友D:
2层板布局更重要啊

楼主:
关于布局

这块板的USB接口和所有的卡座是不能动的,卡座太多,两面都有,所以布局的空间并不充足,能自己布局只有电阻电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可以再改改布局了,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E:
线长了

线太长,改改布局吧。不过会很困难。因为你的地方实在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