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12):
最近在学习Allegro画PCB,我装的软件是Allegro SPB 15.2,而我现在的参考书是Allegro 1.5X学习与使用(易鸿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不知道Allegro SPB 15.2与Allegro 1.5X这两个软件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我看到第四章逻辑数据传递时按照书本说的在Project Manager中单击Design Sync,但是我就找不到Design Sync,真是郁闷,有没有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15.x吧,也就是15.1-7之类吧。反正表示差别不大的几个

楼主:
TO pk.kong

不知道LS对这软件用得熟练不?
为什么我在看到第四章逻辑数据传递时按照书本说的在Project Manager中单击Design Sync,但是我就找不到Design Sync?这是为什么呢?郁闷

网友B:
找不到Design Sync?

楼主:
TO xzhenggen

我碰到的问题就如你说的一样,不知道有那位大虾可以指点啊!谢谢了哦

网友C:
creat design project

creat design project
你要先创建一个新任务,没有新任务同步什么。另外,我用allegro这么多年,只碰到过一次用HDL做原理图的板子,大部分都是用orcad,也是cadence的产品,简单易学用的人多!

楼主:
to pcb_layer

谢谢pcb_layer 你的指点,我已经把你加为好友,以后有很多的allegro问题会请教你,不知道老弟在哪里,如在深圳的话,我请你吃饭!呵呵,我在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