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元件和走线移动的最小单位设为1mil可以吗?

楼主(2007-10-15):
我设置元件和走线移动的最小距离为1mil,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第一次画板,很多东西都不清楚,还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07-12-04):
肯定会有问题1mil=0.0254mm你说工艺多难?

网友B:
snap 没问题

网友C:
画的时候应该可以吧

网友D: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没看到是栅格的间距

谢谢!王斑主的指点!

网友E:
当然可以,但不方便画板,一般用 5mil/10mil 较好些。

步距太小了,移动元件及走线时都不定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