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圆型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19):
用工具啊!有画圆的工具!!

具体那个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圆可以,就是半圆我弄不来

网友B:
回 LZ

点这个就可以了   很好用

网友C:
Protel中没有半圆焊盘

要做的话,只能是做个半圆的铜箔,加上半圆的Solder Mask层,在上面放一个小的圆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