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贴——新手画板_晒图_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6):
将上次的那个图基本布完了,因为第一次布所以很多都是根据前辈们的一些经验以及自己走线的方便布完的。DRC检查后基本没问题,不过铺铜后有一些小问题,下面以图来说明,希望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铺铜后

板是两层的

楼主:
铺铜后的问题

我铺的是一个地平面,图中圈起来的两处都是接地的,为什么铺铜后会出现这跟线呢?没铺地前是没有的。

楼主:
哦,上图没圈起来

楼主:
还想问的一个问题

当初在布线的时候发现IC最上面预留的空间小了点,其实只要多出两根线的距离就行了,就从上面走不过了这好改到下面来走,感觉不太美观。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这个情况下,把外框往上拉一点,把布好的线也一起往上拖出两根线的距离?我试了一下没成功,那样工程量比较大。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你们的指点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我刚布完现在暂时没有发觉有致命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看了的说说你们的感受。差不要紧,指出是哪差的我会改正。谢谢。

网友A:
RTL 8305的笑交换机吧?以前拆开过,看到别人是用单面板布的

网友B:
提点意见

1:地线覆铜没有走通,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2:C34之类的电解电容封装没有极性标识,组装中很容易出错.

楼主:
果然厉害

RTL 8305的笑交换机吧?以前拆开过,看到别人是用单面板布的哦

楼主:
多谢yanglf5627

1:地线覆铜没有走通,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铺铜钱地线是通了的啊,我在底层铺了整个面都是地啊

2:C34之类的电解电容封装没有极性标识,组装中很容易出错.
   这个极性标识是有的,方孔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正号,可能太小了,以后换别的封装。

网友B:
铺铜

呵。。。不知有没注意到,出现白线条的地方地网络没有走通,假如你TOP层也铺上地的话可能会消除此现象。

楼主:
TOP层铺上了还是一样的情况,郁闷

没铺铜前都没有这两根线的,铺了之后才有。如果要有其他的也应该有啊。我把这两根线重新连接了还一样。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把那里的打孔去掉了直接和IC接地脚相连

铺铜后再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