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的电路板上的铜线裸露出来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7-10-26):
(无正文)

楼主:

刚刚一敲回车就发出去了,还没说完
就是有的板子上,特别是大电流的地方,有的人喜欢把铜皮裸露在外面,.这样有什么好外呢?
哪个大哥知道说一下?

网友A:
铜线裸露?不会吧!不怕在空气中被氧化造成断路吗

网友B:
应该是方便加锡吧,因为要流过大电流。

网友C:
留着加焊锡的吧.

网友D(2007-12-04):
请问有的电路板上的铜线裸露出来有什么作用呀

增大电流,在大电流的电路中就很重要了

网友E:
增大电流

网友F:
补充一下

还有一些铺地的铜皮裸露是为了安装时与机箱的外壳地接触。

网友G:
一般电源上见到多,为了上锡

网友H:
上锡用!!我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I:
过波峰的时候自动就上锡了

网友J:
加强电路同等面积能过电流的强度。比如。。

原来 1mm 线宽能过 1A 电流,开了绿油窗上锡后,能能过大于 1A 电流。

一般来说,这种状况,多半是在线路空间上不难画大,而电流上有要求的,或者为了焊接金属外壳一类的地方,才会这样画。

网友K:
肯定是要加锡的

网友L:
加锡增大电流或者esd方面的考虑吧

加锡增大电流或者esd方面的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