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多电源与地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7-10-26):
我在使用ORCAD10.5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我的板子上有多个电源和地,分别是数字的模拟的等。如VCC-GND,VCC3.3-GP,VDD-GT等。之间都是相互隔离的。

我想把单片机与VCC3.3-GP相连,可是由于单片机的电源引脚name是VCC和GND,所以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软件默认

将同名的电源网络相连。就是说连到了VCC-GND上。

      我曾试着把单片机的电源引脚用wire连到VCC3.3-GP上,但是生成的网络表中,这两个引脚变成无网络属性了。

我用的protel画PCB,所以网表格式是protel2。

      请问各位,遇到有多个电源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是不是要把元件part中的电源引脚改名字才行?

网友A:
一般是....

需要将元件的power和gnd的pin显示出来,然后接到不同电源的网标

楼主:
我试试看

呵呵,谢谢啊。我去试试看,上次这样处理以后,生成的网络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