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PCB地线要用网格方式铺铜?望前辈能不吝赐教!

楼主(2007-10-26):
看到有的PCB板地线用网格方式铺铜,不知有什么作用?这样做对电路有什么效果呢?小弟只知道有些高频中的PCB铺铜时要用网格,可是又不是很明白其中的道理.
希望各位前辈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有的PCB地线要用网格方式铺铜

大面积覆铜,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

45度角,90度角,还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网格方式铺铜效果有又什么不同呢?我想问的是对于电路性能方面的影响.

网友B:
网格有利于更佳的电容性能

在于电容性相关的微弱信号采集时候用不同密度的网格效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