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问——orCAD和pads,如何刷新网表?

楼主(2007-10-29):
元件布局已经敲定,但是后来发现有几个连接交叉了需要改动,又不想重新布局,工具是ORCAD(schematic)和 PADS2005(layout),如何在不改动位置的情况下刷新改过后的网表?

网友A:
重新导进去就行

楼主:
重新导进去的话那布局都要重来了。

网友B:
在protel中重新导入不会改变原布局

orCAD和pads 不知道。

网友C:
不会吧? 我知道protel里面重新导入网络表是不会影响布局和布

楼主:
已经搞定了。多谢各位。

网友D:
????????

怎么搞定的哦,楼主拿出来分享哈撒

楼主:
看帮助,导ECO文件

网友D:
继续请教???

郁闷!楼主指导下大概步骤不是更直接,多谢了!

网友E:
看帮助,导ECO文件

请问怎么导ECO文件?似乎在layout中不认orcad导出的ASC文件版本

网友F:
还是用PADS Logic好

能互动,以前也用ORCAD+PADS ,因为觉得PADS Logic 不人性化,不过后来还是觉得和PADS Logic配合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