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软件 做内电层挖空处理,如何操作

楼主(2007-11-04):
protel99se软件 做内电层挖空处理,如何操作  ??? 谢谢

网友A:
画一条线即可~~

楼主:
那么如果我要去掉一块区域,,不是要画很多线?

那么如果我要去掉一块区域,,不是要画很多线?,,,还有在画线(目的是挖空)可以不用网络不?

网友B:
在内电层敷铜

网友B:
在内电层敷铜

在要挖空的内电层部分敷铜(NO   NET)

楼主:
请问 用PROTEL 99SE 在内电层敷铜具体用那个菜单和具体步骤?

感激 !!!!!
不过
请问 用PROTEL 99SE 在内电层敷铜具体用那个菜单和具体步骤? 谢谢
   平常 用 在 信号层 的敷铜 命令  PLACEFILL 和 PLACEPOLYGON PLANE 。都 不能 用 在 内电层 阿 。。。。。

网友C:
呵呵。

找个此区域空的信号层(如临时开一层)。
在此信号层上敷铜-打散-Global到Plane层。

网友D:
应该说是填充

应该说是填充,在要挖空的内电层部分填充,在PWER和GND层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