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1,请问做 PCB封装,,,PCB焊盘大小和长度,与实际的器件引脚的大小和长度  遵循什么比例关系啊??????
  2,各位,,大侠, 在画标准封装时,,确定两边脚之间的距离  从器件引脚哪个部分为基准,,,(脚中间???)?

      THANKS!!!!!!!!!!11

网友A:
1、2。

    1、焊盘大小与你的元件引脚实际长度没有直接关系,与引脚粗细有关系,不管引脚外形如何,为了防止钻孔时焊盘脱落,焊盘外径一般大于引脚外径25mil以上。如果元件引脚很大,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焊盘外径(多引脚元件,要考虑间距)。
   我自制电路板,焊盘都是65mil。protel Advance IC引脚都是50mil,你去手工钻,保证钻一个掉一个。一般100mil引脚间距的普通元件,焊盘外径一般为50-65mil,钻孔外径30mil左右。
    2、确定两边脚之间的距离,自然就是两边脚之间的距离了....可以是引脚中心,也可以是一引脚左或右边至另一引脚左或右边....
    愚亦是初学,话多了。共勉啊!

网友B:
查资料

看你要封装什么了,资料里都有数据的

网友C:
按照资料的尺寸画好后打印出来,再跟实物对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