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的钻孔文件数据单位

楼主(2007-11-05):
我用的是99se。发现生成的钻孔文件有以下几个问题:
    比如:X052Y0678。对比电路板查找这个坐标的钻孔位置,发现实际数据是:X520(mil)Y(6780mil)。就是说,生成的数据单位应该是:(10mil)。再找个数据:X006Y047。按照上述,其钻孔的实际坐标应该是:X60(mil)Y470(mil),但在电路板中这个钻孔位置,却是X600(mil)Y470mil,即X坐标×100mil,Y坐标×10mil。我都糊涂了。有时还发现有些钻孔坐标在电路板中实际是不存在的(不管你如何变换单位,明明是电路板空白处,偏偏钻孔文件就说有个孔!不知是我疯了,还是protel疯了。)。
    1、请问:protel钻孔文件坐标数据实际单位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呢?
    2、能否直接生成实际的坐标数据(以mil为单位)?如何在protel中设定呢?
    各位大侠,请指教一下。我翻了许多书籍,查了n多网页都没有介绍,即使有,也只是点点水而已。我也试过重新设定原点(更换其它电路板,重新生成,或在电路板上、下、左、右、中重新设定原点),重新生成的数据,可还是有上述问题......拜托!疯狂郁闷中......

楼主:
朋友请进,我先顶一下

网友A:
可以设置原点,移动步长,显示步长等。至于mil是千分之一

楼主:
如果您只知道,请说详细点

我用c读入,处理后传给钻孔机。

网友B:
班竹在不?解惑.....

网友C(2010-01-22):
最近板子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路板空白处在生成的钻孔文件上有孔,怎么也解决不了,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allegro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