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第一张图,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2007-11-11):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不用滤波吗?

至少有一点,电源线要加粗。

而且电流大的部分从稳压输出端单独引出,
以减小公共阻抗引起的干扰

楼主:
~

感谢2楼,电源线一般多宽?

网友B:
线的拐弯处。可以修改下,走线的长度可缩短

线的拐弯处。可以修改下,走线的长度是可缩短的

网友C:
元件都在顶层啊!

为啥不把底层利用起来呢!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低层少走线

低层走线的话,尽量集中而短,,留下一片大地给他吧,呵呵呵

网友E:
pcb

1)走线有很多直角,要改正
2)最下2排的阻容器件都每2个一组可以竖着排列,会节约很大空间,铺地更多
3)左边的db9和开关之间的大电容,不知道能不能放的下,还要确认

网友D:
db9和开关之间应该是蜂鸣器

元件的布局很不人性化~~~~~~··

网友E:
ls

ls 俺学习了

网友F:
那几个字能不能来一个180度的旋转!

楼主:
```

感谢10楼的教育,来点专业的,好不??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