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pads出geber的問題

楼主(2007-11-13):
我用pads出geber用cam350看時,drill層總是偏移其它層,請高手解救,感激不盡

网友A:
中心点位置不对

你设置一下,在出GERBER和DRILL的时候注意参考点以及偏移数据就OK,同样你注意一下你的PCB原点是不是设的对

网友B:
用cam350把它矫正对齐不行吗

使用genesis 2000 很好弄的

网友A:
楼上MM

怎么用CAM350矫正啊?全选后然后移动对齐?软件退出后怎么办?人家问的是怎么出GERBER,本来出的GERBER就有问题,呵呵。
genesis 2000这个软件很少人用的,你用它来光看GERGER?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导入孔文件时总是不能对齐,而且还是孔的大小都被默认成系统32mil的。郁闷了好久啊。呵呵。
  我把文件传给一个朋友,他生成gerber后导入CAM350就没问题,我都搞不懂为什么了。不知道是哪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网友B:
genesis 2000这个软件在公司用的

genesis 2000这个软件在网上好象下不了!
不只是光看GERGER哦!用它来处理GERGER文件的!比如线宽之类有没有符合公司要求还有拼版.....
如果出现孔与层不对齐,可以校正孔偏!
还有如果BGA那里的孔太近可以用来移孔!

网友A:
我贴个图解释一下

新完成的PCB文件可以用一个@camdocs命令生成GERBER配置,不过DRILL数据还是要自己加的
然后点到具体的层,比如第一层,查看选项
再看drill层的设置:
offset是偏移量设置,注意这个数字就OK了

网友A:
NND

21ic贴个图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