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LVC164245 DIR 电平问题

楼主(2007-11-20):
74ALVC164245是 双电源供电,实现3.3V和5V电平转换,,,,其中DIR控制传输方向,DIR高电平 A to B ;DIR低电平 B TO A .....
    问题:  我要把DIR 接高电平实现 A TO B ,,则,这个高电平是多少???接3.3v??还是接 5.0 v?? 还是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3.3上拉就行!

楼主:
接5V可以不?

接5V可以不?

网友B:
看手册是可以的

楼主:
手册没有讲啊

手册上讲的都是 I/O口的电平,,,没讲这些控制脚的高电平是多少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134946280.pdf

楼主:
上面那个连接就是芯片数据手册

上面那个连接就是芯片数据手册,,,,手册上图还有错误

网友B:
受到

不过接3.3可以用建议

网友B:
奥,我看的ti的

楼主:
收到,明白

收到,明白

网友C(2013-09-27):
Pins nAn, nOE and nDIR are referenced to VCC(A) and pins nBn are referenced to VCC(B).这是NXP英文资料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