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用portel画板,有些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7-11-22):
各位朋友好,我现在刚学画板用的是portel99,原理图转换PCB后,怎么做才能把那么多元件布好局,我感到手足无措,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用手工一個一個摆

网友B:
怎么做才能把那么多元件布好局

你这句话问的好。布局是依照原理进行的。依照原理图上的每个功能模块进行布局的。

网友C:
多看一下别人画的PCB板很有帮助,根据原理图去对照。走线尽量要段,高压部分于低压部分分开。最主要是要处理好电源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