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已修改

楼主(2007-11-22):
已修改,见17楼-20楼。
麻烦各位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不错啊

水平比我好多了
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6楼的夸奖和7楼的指点!

不过dangelzsp说的我不太明白啊
我的器件是大部分都在正面放着啊?反面只有两个驱动芯片还有几个光耦,
请问您说的过炉容易掉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不太明白啊,请指点

网友B:
不错

楼主的LAYOUT风格很硬朗.

网友C:
别误导人!

既然是4层板,顶层底层线走路就足够了,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况且你的板子还没有密到非要占用电源层的地步!!!就凭这点就不合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说的不合格是什么意思?是不能用,还是效果不好?如果说不能用,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实验室上次做了同样的板子,用同样的方法,设计出的板子是可以用了,用了1年多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如果说效果不好,请说得明白一点

网友D:
好话不说了。我觉得布局还有调整余地。

网友C:
不合格是不符合设计规则

同样的事情有很多种做法,不同的做法就有不同的性能,你的板子可以工作仅仅是没有什么关键的信号或者高速电路,你要是测个3C认证试试?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破坏电源层 会有很多EMI问题的...

网友F:
什么叫3C?

“3C”或“CCC认证”(ChinaCompulsoryCertification)即“中国强制认证”。作为国际通行做法,它主要对涉及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与公共安全的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和发布统一的标志,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2001年12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宣布我国首批公布需实行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共19类132种,主要涉及电线电缆、低压电器、家用电器设备、音视频设备、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农机产品、医疗器械等商品,必须要在今年5月1日前获得认证,否则将不能生产和流通。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规定,凡列入《目录》内的企业产品,必须申办3C认证;原来已获CCIB和长城证书的企业,也必须更换3C证书。申办和换证的时间为2002年5月1日到2003年4月30日。福州市质监局质量管理与监督处王处长告诉记者,作为强制性制度,5月1日后,质检部门将就对所辖区内列入《目录》的产品实施3C专项检查。检查的重点为:未获得认证或未加施认证标志的产品;假冒、伪造认证标志的产品以及消费者投诉和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产品。未获得3C认证或加贴3C标志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楼主:
哈哈

我画的电路没这么严重吧,竟然对人类健康都有危害,惭愧啊

网友D:
riverpeak说的话不无道理,看看你自己的定位。

如果做过实验板,只要跑通,那么将就也无所谓了。毕竟不是专业。

但是如果说要追求画一块好的PCB,那么还有很多功夫在里面。
这个板,用4层板是合理的,但是电源层确实占用了比较多的线,我认为应该可以通过调整尽量减少电源层的线,尽量保证电源层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