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好真能解决复位吗?

楼主(2007-11-28):
我这个板布了好几次,接上10A的交流接触器100次中总会出现两三次复位,不过有时候也会100多次连续不复位,有时候随便按几下就复位,我是用电阻降压,驱动继电器,布线好真能解决复位吗?

楼主:
被上电源部分的原理图

被上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很奇怪的,同样的元件,单片机部分补在方形的板上复位很少很少。

网友A:
我认为你这个板布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该从原理上解决

增加抗干扰性!

网友B:
我也觉得难,而且你这个东西太不安全

有电死人的可能哦

楼主:
很安全的

很安全的,我们每个月几千个产品在出,问题是同样的原理图,如果换个外壳,上板是方形的,抗干拢就没问题,或者说很少很少

楼主:
发一个抗干扰性好的

这个电路是原始版的,抗干扰性比较好,大家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C:
关键在于外围的地线

原始版的所有信号线,都受到地线的保护,因而干扰难于进入

网友D:
加个接地的屏蔽罩试试

楼主:
没有空间加屏蔽罩啊

没有空间加屏蔽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