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想要下载一些芯片的库文件,包括原理图的PCB的,应该去哪下啊,芯片厂家的网站吗?还是有别的方便的方法啊!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建议用orcad画原理图,这样就很方便download原理图符号了

另外pcb封装的话,总共也没有几个,照着芯片手册或者实物,用卡尺瞄着画吧,最后在用打印机1:1打印核对一下,最保险的方式。

楼主:
有的要100多脚也要自己画啊!@_@

网友B:
PROTEL或A6其官网有标准的库可下载,若无再复杂也得自己画。

楼主:
明白 谢谢

傻傻的问一下,A6是什么啊!...

网友C:
100多脚算什么啊?随便那个板都是成千上万的线,还不也得人

楼主:
因为线必须自己画

嘿嘿,想偷个懒,也被老X骂!郁闷!

网友B:
re 5楼:奥迪A6,呵呵

网友C:
随便那个PCB软件做库都有自动工具的啊

大部分还是能偷懒的啊

只是没有的元件再复杂也得自己做啊...

楼主:
对那些自动工具还不熟悉

把手头的工作忙完了再看书学习一下!

楼主:
to HWM

买不起,介绍个便宜的!

楼主: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去哪找封装库

网友D:
去找元件资料

   我从来不找封装库,我都是自己做一个封装库,遇到没有的元件就去找元件资料,一般那上面会有元件的封装,然后自照着做就行了,不过要比资料上的做行大点.

网友E:
有个资料网站

www.alldatashe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