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发现奇怪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7-11-29):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
    1,今天我打开protel99se之后,需要打开ddb文件,可是怎么也打不开,protel一直没反应,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2,昨晚在另一台(我的本本)机器上,由于格式化了机器也重装了protel,打开protel99se之后我打开DDB文件,document manager中能看到文件,但无论打开里面的sch文件还是PCB文件,都出现LOCK.里面是Lock Properties,然后有一把钥匙的形状,旁边写着Available Access Code,再旁边是三个选项分别是Add,Remove和Edit。无法打开任何DDB文件. 什么原因?
    麻烦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A:
呵呵。

1、用修复功能试试,或拷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再不行重装,再不行找自动备份文件。
2、请向Altium购买正版的SN,停卖了的话只有输盗版的SN了(点Add后输入)。

楼主:
对于问题一

谢谢二楼!
对于问题一,刚刚我尝试了新建工程,new project之后 最后点击完成protel就无响应!

网友B:
DDB不是那样打开的

   你装备了PROTEL直接双击DDB文件打开的,不是在PROTEL里面打开的

楼主:
可我也可以那样打开的啊

可以在protel里面打开的啊!
现在我即使直接双击也打开不了啊!一样的!
继续询问~~~~~~~~~~

网友C:
1问题多半是系统原因。注册表里搞下。再重装。

2问题输入序列号解锁。

DDB在开启软件后是一样可以打开的,在操作系统里双击也能打开,如果不行了,就是操作系统里面有问题,还是注册表。

网友D:
一般原因是 DDB数据库文件损坏,很难办,修复一下ddb文件吧

ddb文件挺脆弱的,所以建议用99se的同学们多备份,不要在protel没有响应的情况话结束任务等。

网友E:
嘿嘿,拣拣项目同目录下的备份文件吧!

在重新建立个项目!我的ddb文件坏过好多次了!所以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件我都不清理了!怕出事.呵呵

网友F:
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其实这种情况我是经常遇到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打开它了,你用软件打开备份文件就行了.这有可能在关机时对没有保存好的文件重新保存.

网友G:
仔细安装

从新装一下,你决会明白。看好每一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