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得问题

楼主(2007-11-29):
请问mos管得管脚为何有箭头?    我在99se中没有箭头为何导入DXP中是这样呢?
谢谢

网友A:
指示信号方向用的,他根据你引脚定义的I/O属性自动生成。

网友B:
不想要也可以。

把 “Pin Direction”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一个“标号”而已,看着不舒服就去掉吧

网友D:
有的时候有用

确实是标号而已,看着不爽把该管脚改为 未定义 就没有该箭头

但:
如果在错误检查中进行了相关的设置,
如:输入口无驱动为 错误

当绘制电路图的时候不小心没有连接或者连接错误,就会帮助检查出来。

protel 有好多的功能都是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