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8 初体验

楼主(2007-12-05):
看了Altium Designer 6.8 的新功能介绍,心动了。从此可以进入三维PCB设计时代。
529M,下载倒没有花什么时间,**,也下到了。
可是,我的宝贝电脑还跟不上Altium公司的开发速度,显卡太老不支持。于是,这一最大的新功能没有办法体验了。其它的新功能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只有两个似乎还用得到,一个是中键快速缩放,不用再按住CTRL键了,且比较平滑;另一个是信号线束功能,可以让原理图变得简洁一点。其它什么调整差分布线功能都不实用,因为我不可能用DXP来布差分线。

网友A:
有时间一定要下来一个尝一下

网友B:
等待你更进一步的探索!

网友C:
用了半个月,觉得没有什么改进,反而不顺手。

有些设置改了,不怎么顺手。
期待的3D功能在很好的机器上面跑都很慢,软件还是不支持双核。
新用ad6的朋友建议先用ad6.7可以了,因为6.8出了一个星期又出来一个6.81补丁。估计这个版本很不稳定。

楼主:
同意pk.kong的说法,

如果电脑配置不够,没有尝的朋友们就不要尝了,等待电脑升级后或AD6.9出来再说吧。

网友D:
电脑太伤神了,占用电脑资源多。单核的CPU就免为其难了。

楼主:
-_-

如果都只能用正版,国内还会有多少人用PROTEL,也太贵了。抓紧时间学习其它EDA软件吧。

网友E:
write back:

hehe,it is very funny !

网友C:
曲线_PCB兄弟,别以为双核对ad6有什么优势。

其实ad6不支持双核的。如果你用双核跑,最多也就用掉一个核,剩下半个核他是动也不动的。所以用单核跑,还好些。哈哈。显卡好些就有好处。

网友F:
to mmd2102

看来以后要装AD6又联互联网的PC上计算机名和公司名要取为aaa和bbb之类的,联系方式也一律不留,联网起码要通过5级代理,让对方很难查出IP。

网友G(2008-05-04):
不让它访问网络不就行了

在WINDOWS防火墙里的例外选项卡里把DXP关了就不会发了!

网友G:
然后每次启动的时候点"保持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