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OWERPCB中如何打印出封装?

楼主(2007-12-06):
大家好,我是新手,有个菜鸟问题请教:
请问,我在LIB里面设计好了一个新的封装,如何把它原尺寸打印出来,我想试试看它是否和芯片实物的尺寸能对的上~
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A:
write back: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http://www.pcbbbs.com/
回答了你

网友C:
打印功能应该在CAM菜单里面吧。按打印项选择为标准打印。

都有相应的功能项,只是一般不易看到罢了。

网友D:
是在CAM里面打印的,可以一比一的打印

网友E:
导出到cam里面可以1:1打印

导出到cam里面可以1:1打印

网友F:
哦,还是有点麻烦哦。要先转ca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