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导入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07-12-07):
各位大虾,我用的99se,PCB上我用紫色的线画了封闭的区域,但是我在网络导入时发现导入的器件都放到的封闭区域的中心位置重叠在一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大虾能帮助解决一下,谢谢,急啊!

楼主:
大哥们 都忙什么呢

急死我了啊,谢谢了!

网友A:
紫色并不代表一定是禁止布线层。

也可用选中器件矩形框内部排列功能排一个。

楼主:
谢谢

那我用什么线圈起来啊?你那办法应该可以,但是那样就全弄到一条直线上去了,也不踢方便,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导入后,仅是加载了网络表中定义的元件而已。入内看

你得手工布局,就是把元件一个一个地放到你认为合理的地方去,然后再按网络进行布线。

楼主:
导入后都聚集到一个点上了

还要一个一个的分开!一枪没有这样啊,都是根三开的!

网友B:
是的,也许是我笨吧,我是一个一个的拖开并放到合适的位

就是进行布局

网友C:
re

1.pcb里,在keepout层画好板子外框
2.快捷键EEA ,选择所有的器件。
2.快捷键 TIO,排列所有的器件在板子周围;

楼主:
to 曲线_pcb

是 布局要一个一个的拖 但是到如后不应该在一点上啊

楼主:
to 王紫豪

你说的快捷键是一个一个按吗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A:
to yanxuyuan

你自己试着按一下不是比到这里来问要快多了吗?

网友D:
打上SP6补丁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哈啊

用自动排版功能打散先,然后在手动排版!

楼主:
to syzdq

我的错 因为昨天晚上在家里发的 灭有PROTEL

网友F:

同意14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