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7-12-07):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有关“绿油”的文字,不知道在PCB板上的作用,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绿油的话,铜线就裸露在空气中了

会被氧化的。
这些绿油具有感光性。

网友B:
一种防腐蚀的油漆罢了。只是这种油漆颜色为绿色。

还有好多种色的,红,绿,蓝,黑,白,黄。

绿油作用有二:
一是,防腐蚀作用。
二是,在板子加工装插元件后,沉焊或回流焊时,避免不该上锡的线路上了锡。

楼主:
那要在Protel上设置吗

谢谢指点,
那要在Protel上设置吗
要的话 我们怎么在Protel上上绿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