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怎么拼板 ???

楼主(2007-12-13):
   protel99se 怎么拼板 ???  ,,

网友A:
据说使用特殊粘贴

网友B:
曾弄过图文说明方法的,要看就自己去看吧。

http://www.sky9218.com/ulongbbs/pcbsoft.asp

网友B:
你只要弄懂特殊粘贴就能自己拼板了。拼板时候,注意板与

之间的距离,一般做V-CUT分板的,0.4mm 这样间距就行了,CNC分板,则常用的是 2mm 间距。还有一点,在板边线的定义上,是尊从机械画图定义线的表示法的哦,就是以线的中心点为定义[这是因为线可大可小的缘故]。在PCB上则体现为,板边线的中心点表示的是板成品后的板边。

楼主:
thanks 涨见识

楼主:
拼板 出现 飞线 PCB加工有问题没?

拼板  出现 飞线 PCB加工有问题没?
特殊粘贴设置:
D:year2007itemPCBCOMPACT
粘贴后的效果:
D:year2007itemPCBCOMPACT
请问上面出现的飞线  PCB加工有问题没?

网友C:
飞线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飞线是什么?如果是网络线,而这条网络已完

而这网络已完成布线,哪就不用理它也没什么。但要是是漏布线的网络线,哪就会让你的设计报废了。板厂,没什么影响,主要是软件在生成GERBER的时候,仅圣实体的图形要素产生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