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原理图中添加汉字?

楼主(2007-12-14):
(无正文)

网友A:
99se的话bmp2pcb 小软件,或者AD6以上就可以直接加。

其他的pcb软件更简单,直接加。

网友B:
PROTEL从WIN1.0版起原理图就直接支持中文。

前提是你的系统支持中文,比如是中文的系统或英文加中文字库和中文输入法。
不过不建议在除注释等外的地方加中文,否则导入PCB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