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的一个教训!

楼主(2007-12-21):
    可能在座的各位很多都用了protel99se,用起来总体感觉还算凑合,至少能设计出电路版哈(玩笑话)!用到现在了,我发现protel99se这个工具是非常脆弱的,平时我有时下班了时间到了,赶着回家,急着关电脑,没有正常安全的关掉protel99se,因为有时protel99se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点击关闭之后觉得时间太长就强制关掉,产生的后果就是下次使用时可以打开protel99se该软件,但无法打开DDB文件,因为这个原因我耽误了不少工作时间!现在俺提出来说一下是希望引起其它用protel99se的朋友的注意,哈!

网友A:
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想问下你的是正版?可能是。。。

破得不好的原因吧。一般来说没这么易崩的。

网友B: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每天下班前 半小时时间要腾出来,整理、备份工作及资料。99se因为是采用数据库存储的方式,有时候非正常关闭的情况下,会出现打不开的情况。一般我画2个小时候就会把99se关闭,然后重新打开一下(让他自己把工程压缩一下)。

网友C:
用AD6吧.我至从用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想去想99SE了.

网友D:
用AD6乱关机也会死的很惨

网友E:
99se最好不要用DDB格式,改用windows文件夹方式。

什么问题都没有,运行还快很多。

网友F:
楼上正解。所以dxp以后版本都是windows方式的。

ddb文件越大越容易出问题,建议不要用。不过有人还喜欢ddb说好,我很不理解呢。

网友D:
说好的自然有理由

否则微软的access早没了。

网友A:
其实DDB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你得及时把不用的删除了。。。

DDB也不会见得越来越大的。一个DDB文件,用它一年半载,也就是二、三十MB而已。其实说穿了,DDB仅是一个目录啦,在工作的时候,新建立相关工作文件,完成当前工作文件后,导出SCH或PCB文件到别的磁盘目录下存放就行了,并且删除DDB里面的已完成工作文件,这样等于DDB里面根本就没有文件,仅一个空壳。AD6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一样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个问题跟PADS没法比。

网友A:
能修复的就不是问题,是问题哪就是修复不了的。不信可以

也可以问下,哪些人遇到坏了,总是无法修复的机会是多少?

网友G:
教训

让我们记的的就是教训!

网友H:
既然你违反了规则,只好加倍偿还

网友I:
iC921大叔画板让我看一下

网友J:
DDB其实就是用的access的数据库

当年在数据库里搞文件系统还是个先进玩艺

ddb文件内部使用的是号称"结构化存储"的技术,文件内部还有层次化结构,所以用久了会像磁盘一样产生碎片,这就是为什么要"compact"的原因

个人认为,99SE早就过时了

网友K:
还是用AD啦

过时的文件统统存在history文件夹里,清理的时候很简单,删除这个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L:
还是ddb好,当你需要管理N多个项目的时候……

如果用文件夹方式有什么妙招,请知道的说说,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17楼。文件夹管理很好的,只是要活用。。。

不管用什么软件做电子设计[原理图,画板子],我都一直是自建一个工作文件夹,按工程类别在自己的文件夹下进行编号分类建一个工程文件夹,这是方便在用任何软件画出来的最终文件存放用的。

用99SE也一样,仅需要一个DDB存在于一个日常工作的文件夹下就行了,每次完成了自己的设计文件后,都导出到自己建立的哪个工作文件夹集中存放,这样的好处是,不管什么工程的文件,都能轻易而完整的存放到自己的工作文件夹中。也不怕有如99SE哪样,因DDB损坏而坏了原理图或PCB的最终文件。

网友A:
有事情不要太相信别人或软件自带的东西,有如元件库,,

我会更着重于自己建库,这样会用得放心与正确。

不要说,软件自带的库就是标准,因为我们买到的元件极大的可能是与软件自带的库有出入的。

纵使用软件自带的库,也要仔细的确认下,是否与自己用到的元件是否准确相符。要不,做出来的板子,就会用不上了。

有自己的库,随着日积月累,会越来越多,这样自己用着自己的库元件,更放心,不用考虑库元件是否满足自己设计的要求与否。

网友L:
18楼的做法和我的做法差不多。关于ddb文件损坏的问题

我至今从未碰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恐惧感……不知怎么样才能观察到ddb文件损坏的现象……

PROTEL99SE默认是开通了定时备份设计文件的功能的,备份文件夹就在安装目录下的system里。

网友M:

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N:
AD6的好处是自动存盘,存的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