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设计一年多的菜鸟做的板子,望大家多指教啊!

楼主(2007-12-23):
(无正文)

网友A:
我给你放一起,加酷

楼主:
谢谢啊

谢谢楼主啊,还望楼主跟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啊

网友B:
兄弟,,这一年进步有点慢,得抓紧啊

网友C:
布局还可以紧凑点。。。

楼主:
关于布局

由于这个产品的结构已经定好了,因此固定孔位按键的位置板的大小形状都是固定了的,所以显得不紧凑。

网友D:
有点浪费PCB板

网友E:
qciqci

挺PL的板子

网友F:
做PCB设计一年多的菜鸟做的板子,望大家多指教啊

请问一下高手,PCB图子是怎样传上来的。谢谢了

网友G:
请教一下

一整块不需要去铜的地方,是怎么做的,我做的PCB,加工后,只剩有电路的铜,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不用去的铜也能留下,请各位赐教.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网友H:
5楼的哥们这么多直角的走线,电磁性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I:
re

能走直線的你走那麼多小角度干麻?速度要高的話肯定有問題

网友J:
个人愚见

元器件的安装方向最好朝同一个方向,同是一排放置,有的朝上有的朝下有点朝左有的朝右,这多不观,也不利于检查安装正确性。上下层地线的连接也做得不太好

网友K:
lz用的是什么软件?99?